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08-13):
场管好坏我会测,拆下来测G级没控制信号怎么测,这个问题困扰我这只菜包很久了

网友:
G极没信号拆下怎么能测要再线~通电测G极电压啊`~
这东东一般我怀疑坏的就马上换了~

网友:
是啊 先通电测G极电压  有没有   没有就蜂鸣档测哪里连通  哪里蜂鸣就信号从哪里来的  一直查下去  不过要先排除G极是否对地短路了  不然就白查了

网友:
软击穿就不太好量了。很多时候靠经验。

网友:
拆下来后,加电测啊,

网友:
还是这招直接,马上管用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