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了系统?(已解决)

楼主(2008-08-13):
是这样的,客户的机可能是遭雷击。开始打电话给说开机主没反应,于是带了个电源上门,经检查真是电源坏了,换了电源开机OK,正准备收钱走人,谁知客户说再重启试一下,谁知到XP滚动条过后就不动了,也没死机就是进不了桌面,重启几次都是样,后来进一次安全模式重启又正常启动了一次,之后启动都特慢,有时要10多分钟才到桌面,而且经常死机。于是同客户说可能是系统坏,也可能是硬件问题,要拿回去修。客户也没说什么让我拿回去修,回到店里就装系统,可死活也装不上,老是装一半就死机,内存、硬盘、系统碟都换过了,显卡是集成的,就是装不了,主板南北桥也不是很烫,声卡网卡都关了,电容个个都没鼓,就是装不上系统?谁知道是主板那个地方出了问题?

原来是USB坏了,在BIOS里报USB关掉就可以了,可不知道坏了怎么修。(不过板子已叫客户换了,915 )高手能千诉我USB坏了该修哪里?

网友:
集成网卡的,就把网卡芯片吹下来试试。光在CMOS里面关了,是没用的
PCI的网卡,拔下再试

网友:
不一定是主板``把硬盘什矣换了再试试吧`~先板卡再动主板~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IO问题? 好像IO有问题也会这样的哦

网友:
一般不是io的问题,重点看网卡吧,这种情况很多见

网友:
这个问题经典了,我到没碰过,叫他换块主板的了

网友:
我这有块捷波N250DA-VC 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这板子是独立网卡的我装的时候已经吧网卡拔掉了,应该和网卡没什么关系)
LZ解决后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
楼主最后结果有空发上来分享下哦
顶你帖啦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整个板子上都摸摸看,特别是小的元件

网友:

是USB坏了,关掉USB就OK。板子早就叫客户板了。

网友:
可能是你新换上去的那个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网卡的问题换了网卡吧

网友:
被雷击过的板子就是这样,轻则网卡挂了,重的南桥短插电就非常荡手,但也会出现这种南桥没有完全损坏的但某个功能用不了,如楼主的USB不能或PCI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