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调不满屏

楼主(2008-08-13):
一台17纯屏,客户拿来时候是不亮,红灯闪,并有嗒嗒声。
本人刚学,看到这种现象,初步判断是电源次级短路。打开机盖,发现行管虚汗,加焊开机还是红灯闪,并有嗒嗒声,然后再查,发现升压管630击穿,换上新的。开机。亮了。以为好了,可是发现行不能调满屏。
行可以调,就是不能满屏,进工厂还是一样。在分辨率680*800是调到最大的时候,两边各有一厘米调不满。在分辨率1024*768是就差的更远了。后来查TIP122,好的,也换个新的还是不行。在分辨率1024*768下。量行电压只有74.05v。觉得不够,但就是查不出那里有问题。
这是就想到客户刚拿来时候,行管虚汗,看能逆程电容容量不够了,换了一个大点的,有效果还是不满屏,后在论坛中发现有和这个问题差不多的帖子,
就是在阻尼管的中点并一个电容。但我是初学不知在那里并。后看到行通过逆程电容和阻尼管相连,就大着胆子,给行之间和阻尼管在并了一个,居然好了。;量行管也有89.5v了。

现在就是不知的为什么并联一个电容,行电压可以增大?求高手解惑,小弟先谢过了 :loveliness:

网友:
楼主你并的是多大的电容?能讲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初学的.我估计是逆程电容容量变小所致.如果换应全部的逆程电容都要换.不知对不?

网友:
我直并了一个,是行管到阻尼管之间的,随便找了一个,只要耐压足够大。

网友:
加电容是改变行电流。一般来说,逆程电容容量越小,行电流就越大,行幅越小。[所以当逆程电容容量干固减小时,行管就易烧坏,这也是烧行管的原因之一。]
      逆程电容容量越大,行电流就越小,行幅越大。所以并电容是加大逆程电容的容量,一般加电容的容量控制在102以内较好。

网友:
不单单是逆程电容的问题.查查行幅控制器吧

网友:
要查看枕行校正电路~~还有S电容

网友:
应该是二次电压太低,查二次电压,加电容不能彻底解结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查看枕行校正电路~~还有S电容
都查过,是好的。电容也代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都查了。是好的

网友:
呵呵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哦

网友:
你在进步的同时别人 也在进步

孤日  送 你句话      你在进步的同时别人 也在进步  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

今天 心情  不错  给你讲个故事  你知道 老虎像 猫  学习 本事    猫把所有的都告诉老虎了 唯一有一点没有告诉 老虎,你知道是什么嚒?  自己 想 吧! 我不想让管理员认为这是张水贴!

你知道 我最后 为什么从你哥 的店里走了!
因为我不想 到最后 让 老虎 把我赶出去  , 明白么!

网友:
如果升压管的S 极对地有一个0.33欧的,一般是这样子的.把它换了应该能好.和电容的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