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技嘉GA-8LD533加电没复位,南桥很快烫手,请指教

楼主(2008-08-13):
TCL品牌机用技嘉GA-8LD533主板,能加电但主板不亮,没复位,南桥很快烫手,测PCI时钟1.68V,3.3V和5V都正常,内存供电2.5V正常,南桥周围没有发现短路,请各位帮忙,在线等,谢谢.....

新发现:拆下SB与PCI之间的1117后,连接电源就是不POWER-SW上电,南桥也开始发烫,然后装上1117,又回到之前现象,不上电SB温热,按POWER上电,很快也就是2秒左右,SB变得烫手不能摸....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跟贴,该板的故障已解决.
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原来该板已由他人修过,将CLR_MOS上面的跳线帽插在了BIOS_WP的2和3脚上导致.因为CLR_MOS的中间针是连至SB的,我在检查此电压时发现这没有路线帽,而下面还有一个BIOS_WP的三脚跳线,我再查电压发现该处2、3脚不该短路,然后将跳线帽拔下放到CLR_MOS的2、3脚加电,代码卡跑字了,而且SB也不烫了。因为前面CPU周围的电容都被换过,只注意那里的检测就没有好好去查触发电路,看来,我们在修引类故障的时候还是应该按照完整思路跑一遍也就早有结果了,呵呵!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张815的板, 上电不开机南桥就烫手, 查看电路,有一只1117的供电到南桥, 而且它也很烫手, 只要段开1117到南桥的线路就不烫了.

网友:
是的,这个板上也有一个1117,但是不烫而且输出电压正常,所以我认为他没问题,也没有猜掉来试

网友:
加电之前南桥热吗

网友:
有点热,温热,但不烫,一般南桥坏了就不加电了,不知这个是局部损坏还是其他元件短路造成,如果是其他短路又该如何去查呢?

网友:
有轻微的短路吧,也能加电的.

网友:
我想南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看可能是南桥的复位电路部分出现故障,也能点亮,况且楼主也说了没有复位,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北桥旁边的三级管3055

网友:
我修过好多GA的这个问题的
   南桥旁边的那个3055供电三极管有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特别是3.3V供电不正常

网友:
看下AGP的VDDQ电压是否正常?多半原因出于这里~

网友:
已经测过3055了,没有击穿,且输出电压好像也正常.这款板子是集成显示且不带AGP槽的

网友:
我有快8ld533是cpu不工作

网友:
你先换一下看看在说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