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2000 遭雷击,开机保护

楼主(2008-08-14):
对
笔记本
维修本人也是菜鸟一个,想请问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见笑了。
客户描述说遭雷击,开不了了。
我到论坛搜索一下,大部分说是换个网卡芯片就好了,而且还有V2000的
下载,所以就大胆接了下来。
测了一下RTL8100CL,发现LANVCC对地短了。
谁知下了网卡芯片后,LANVCC对地不短了,但开机还是保护。就是一按开机键,就电源闪亮一下。
插电测MAX1999旁边的两个电感,有5V和3.3V输出。测主板上的各大电感,除了MAX1992E旁的电感对地阻值为16Ω。其它各电感的对地二极体值都有100以上。。
各位师傅能否讲讲哪个部分出现问题,会导致开机保护。。还有如何检修?谢谢了~~
笔记本维修

网友:
怀疑南桥可能被打坏了,接上MINIPCI假负载打值,发现3V对地短路了。。。
请问各位师傅还有哪些有用到这种电压呢?
等下用烧机法试一下。。

网友:
刚才用2V 2A 接入后级+3V,通了一会儿,到处摸,,就南桥明显发热?难道南桥挂了?
想问一下南桥挂的话,不影响开机动作吗?

网友:
那个网卡缓冲芯也抓掉,测量南桥背面的小贴片电容看短路没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先查I/O 再查南桥 毕竟拆I/O要容易些 并且I/O短路跟南桥短路的症状差不多

网友:
雷击一般都是网卡,I/O,SB,先把I/O下下来再测一下3.3V有没有短吧,最后再考虑SB

网友:
通过测量USB阻值应该可以判断出SB坏没坏塞!

网友:
看3,5 V电压起来了没。把后面的电压短开

网友:
防雷IC坏没???可以用小电压烧一下看

网友:
先拆I/O然后再看南桥,IO好取!!!

网友:
支持4楼老兄意见:
那个网卡缓冲芯也抓掉测量南桥背面的小贴片电容看短路没有可能南桥挂了
期待 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