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代码!求解!

楼主(2008-08-14):
想了解下上面和下面的
1.框中的是门电路吗?起什么作用?
2.HY5DU56822AT-J   具体代表什么?
   HY(代表现代)   5DU(代表什么?)  56822(? ) AT-J(?)
3.还有一根是西门子(SIEMENS)的.HYB39S64800 AT-8 这是现代的颗粒?
4.现代的内存条一般都坏在哪里?.不同型号的颗粒可以代换么?
麻烦下各位!

网友:
我昏.我首先声明.那个8只脚的小IC并不是什么非门.它叫SPD.也就是说是一个小储存器.是用来记录内存信息的.

网友:
还有你第2和3的问题.论坛里大把资料.你可以搜索一下.在这我就不说了.
  还有你的第4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答你.内存坏95%是芯片.4%是PCB板.1%是SPD.
  还有.不同牌子.不同型号的芯片可以说可以代换.又可以说不可以代换.其中的奥秘我也不想说.你还是自己慢慢实践吧.

网友:
那牛? 经验为0 不能下载什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东西要经验值..没经验值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