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灯常亮

楼主(2008-08-14):
854pe主板,正常跑码到B0,观察BIOS灯常亮,开机时测量22脚CS/ce始终为0伏,24脚OE开机后为3.3V,如何下手?
我测量了一865PE主板的22、24脚也为0/3.3V,书上说要有跳变,我为什么没测到?865板上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也没有跳变

网友:
一起关注中,我 这里也有一块845GL,也是和你的问题相同,IO是IT8711-FA。

网友:
没有发现其22脚的片选?22脚好象没有定义,哪个脚是片选?BIOS:w49v002fap

网友A:
你这个BIOS是固件中心的,没有片选,测第二脚rst#就行了,复位信号
LZ测一下内存负载电压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我是新手,一点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IOS是固件中心的,没有片选,测第二脚rst#就行了,复位信号
LZ测一下内存负载电压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

负载电压是2.65V,应该是正常的,时钟部分在哪测?31脚吗?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IRDY与FRAME灯也亮着,从哪里下手,各处电压都正常,从01开始跑码到C1就跳到B0,没有片选它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师傅是否已经处理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