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07T21黑屏

楼主(2008-08-14):
我有台飞利普107T21黑屏,电源灯是绿色的,有高压的声音,我EPROR也刷了,查了视放IC2439.1.2.3脚电压70V.6.7.9脚电压只要0.8V.这个电压偏低了吧,正常应该是1.6.4脚81V.8脚12.5V.换了IC2439还是老问题.是不是IC4886坏了.G1电压是210V.G2电压是负33V.请问各位大吓指教.在线等你们的回复

网友:
视放电路工作异常。可先用一电路将G1电压拉到地。看一下屏幕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