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70K+针打能支持A3的打印吗?救救我

楼主(2008-08-14):
爱普生670K+针打能支持A3的打印吗?我这个670K+能打印A4的,就是打不了A3的,送A3进纸只进A4的长度,A3还有10公分左右在打印机上卡起不进纸了,进纸进不完全,而且报纸错,给打印信号没任何动作。但是以前客户说能打A3的宽幅,请问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打印机

网友:
纸的类型设置错误,你把纸的类型设置修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整打印机的系统设置

网友:
word
调整一个文档,纸型的设置,是A3 不是A3R

网友:
进菜单调整纸张为A3.实在不行进打印机菜单里调.

网友(2008-09-15):
670k 是窄行打印机 应该不能打A3的吧 。。

网友:
可以打A3的纸,不行的话重新装一下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