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160827as 识别不到

楼主(2008-08-14):
我的一个硬盘型号st3160827as,刚拿到的时候bios能识别进dos也能识别,但是分不了区,用dm,pq,fdisk等都分过,用硬盘维修软件看的话,0磁道有问题,后来低格,低格很慢就重启了。重启后就找不到了,bios下面也找不到了。刚开机,硬盘就卡卡的响,但一直检测不过,我的主板是华擎p4dual-915gl的,显示右下角0075然后就不动了,请问可以怎么修的,这个硬盘

网友:
不管是什么工具来格式化硬盘  在格式化过程中千万不要断电或是重新启动 何况你是在低格的时候
兄弟哦 把它当板砖垫桌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