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COMPAQ的老砖头

楼主(2008-08-14):
一开机显示COMPAQ就死机

BIOS换过了,内寸换过了

还有什么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的思路,换个CPU看看,再不行就重点考虑北桥。

网友:
楼上的,,,老机器一般都是板载u

网友A:
压压南桥试试看有起色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槽的问问也考虑考虑

网友B:
会不会 是CPU   有条件的话换个  CPU  试试    可能性 比较大,  我以前 修过  个 方正  的  故障  和这个 一样  就是 开机 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 是CPU   有条件的话换个  CPU  试试    可能性 比较大,  我以前 修过  个 方正  的  故障  和这个 一样  就是 开机 死机

他这个是板载U如果没确定问题,就不想换了,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压南桥试试看有起色吗?

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