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寸问题(附图)

楼主(2008-08-14):
问题点不亮,发现模块24LC08B损坏,更换代换模块24C08后能点亮了,图像也基本正常,但是出现了个新问题,显示器只通电,没信号的时候出现白屏幕,不知道是不是模块问题还是有其它损坏的,请高手指点,还看到有个模块KA393A的,这个事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宽的亮条是拍照的频率不对留下的,真实的事没有的,但是白屏里有一条条细的亮线,有点斜的

网友:
24C08写程序了吗

网友:
没写,不知道怎么写,用什么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机器无信号白屏应该为工厂老化模式未关闭。

换24C08后要做一些调整的。

网友:
应该是可调的,进工厂模式调下。

网友:
我把坏的读取了,写进去试试

网友:
修好了告诉大家一下,看是不是老化未关闭

网友:
谢谢啦,写程序后就好了

网友:
恩 程序问题

!!!!

网友:
我亲自给你试了一下,把工厂模式里的BI设置OFF就好了,设置ON开机没信号就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