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置台式机电源故障,找个STD100NH03L三极管.(已解决)

楼主(2008-08-14):
谢谢johnnylu,60N03确实可以代用,本来想在基地淘定店铺买的.后来看坏主板上有就直接拆下来装上去了,就是大小不一样,装的时候有点困难.用起来都一样,故障现象后极短路,接主机黄灯.确定故障点时候走了点弯路,一共用了六个STD100NH03L,只坏其中两个,就是图里红线圈起来的部分.

网友:
是 ST的  100NH03L 的管子 我发这个管子的参数  如果你找不到同型号的 可以按参数找替代的型号!

这样的管子很好找 60N03的就能代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