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外接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8-08-14):
怀疑是带电插拔烧掉什么芯片,那位遇到过呢?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器DA芯片得问题。

网友:
fn+f7
你难道不会???

网友:
就是接口旁边那个小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上一位朋友说的对呀 、就是接口旁的那个不东东坏了

网友:
wt126坏了(接口旁边那个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