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七喜L1701 液晶显示器MCU..我需要.谢谢

楼主(2008-08-14):
MCU IC 型号:SyncMOS SM89516
PCB 料号: L170-PG1 ZAN3SL V1.1b HEDY 2004-09-11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要MCU还是要MCU程序?

网友(2008-11-30):
我也在找这个MCU 的程序 我的板子和你的差不多吧L170-PG1/ZAN3SL/V1.1/L17 HEDY 2004-09-11
MCU SM5964
程序加密了 580U 读出来全是FF 后来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就不行了,换个通用的板子,程序就一直没有找到,板子一直放着。

网友:
这个MCU程序难找,可以用GM2621通用板代换,方便快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加密了,所以读出来是乱码,如果想找这程序就QQ或论坛短信我吧!不过还要报出屏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