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9B76一闪一闪

楼主(2008-08-14):
飞利浦109B76屏幕不接信号也一闪一闪的,感觉是电压不稳,都测出都是好的。换过大电容,高压包,问题依旧。求助!!!!!

网友:
帮顶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是AOC的

网友:
特别说明一点,显示器在DOS模式下很明显;黑背景一闪一闪的。

网友:
那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2009-06-03):
今天 也遇到过一例,进水了,不通电,换保险管后,一闪一闪的,出现闪屏,刷新率只能上到60,再高就提示超出范围。查不出问题,

网友:
不会时消磁电路一直在工作吧?这种可能几率很小。
主要应该还是主电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