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有时点不亮

楼主(2008-08-14):
客户送来一台电脑要修,检测出来是有时点不亮
   精英848P-A的主板,两根内存,一个是512M400的
   一个是256M333,检测卡跑26
   显卡报警
   显卡供电正常
  有人知道什么问提吗?

网友:
有没有换块显卡试试啊

网友:
清理下显卡试试,不行就换过块

网友:
换了的
  还是一样啊

网友:
BQ出问题啦!!!!

网友:
用一根内存
清理AGP槽

网友:
难道又是所谓的谦容性产生的问题否?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验,见过换显示器挑主机的。

网友:
8楼说的 没见过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