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0GL不开机

楼主(2008-08-14):
故障是上电后不开机,诊断卡不跑码,测得开关针5V和RST3.3V,CPU电压1.6V,内存供电2.7V。(北桥供电管D极1.5V ,G极5.29V,S极1.22V)正常吗?还有PCI-E槽下有两个60T03H管 一个S极为1.5V输出到另一个MOS的D极,而这个MOS输出为0V,G极是3.58V。帮忙看一下,这些电压正常吗?32768已换过,CPU换过,上电还是不跑码。本人技术很菜,刚开始学维修主板,工具还没备齐,所以请各位大哥帮我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此贴根据“jlhdcwl (还是我) ”的建议,重新写了一次。

网友:
正常,压CPU,NB,SB,触碰晶振

网友:
我都压过了还是启动不了,还是不跑码。告诉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网友:
先换一个晶振试下,只是晶振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
晶振已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晕,南桥晶振啊,INTEL的应该是32.768

网友:
测一下32.768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不起振有可能是南桥的事吧。

网友:
你的主板电源看来都正常,诊断卡代码是多少呢?

网友:
32.768晶振已用好板上的更换了不行。诊断卡无码显示。IRDY和FRAME不亮,RST跟正常的差不多闪一下灭了。现在无从下手了,请高人指条明路啊。

网友:
复位正常,应该可以跑马了,换个诊断卡或者换个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开关针5V和RST3.3V正常,CPU电压1.6V,内存供电2.7V。(北桥供电管D极1.5V ,G极5.29V,S极1.22V)正常吗?还有PCI-E槽下有两个60T03H管 一个S极为1.5V输出到另一个MOS的D极,而这个 ...

电压正常,1。5V为俩个60T03转换过的为北桥供电

网友:
换个诊断卡或者换个槽子

网友:
诊断卡换过,插槽换了,(CPU,北桥,南桥正常发热,内存供电也正常)就是点不亮啊,这两天都泡在论坛里,头都痛了。

网友:
无人问津,看来要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