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 AMD不开机 (已修复)

楼主(2008-08-14):
客户来的时候说:昨天用的好好的 早上打开就打不开了
检测: 用可调稳压电源 发现 待机电流为0.1A 不对.拆机检测发现 开机电路 的 一部分电容短路
维修: 把 短路的电容全部 去掉 后发现 2个 电容确实坏了 更换后还是不行 之后查 MAX1999 的 11 12 13 脚 都没有输出电压 , 而且 还发烫 , 更换后 故障 解决. 装机 测试48小时 正常.
心得: HPV2000 和 compaq M 2000 的 开机电路 电容 都很容易短路 前几天 修了个compaq M 2000 和这个 差不多
不开机

网友:
我也还是修了一台这个本本,我的故障是开机进系统就嗒嗒的响,拔掉键盘一样.硬盘上面烫得不能摸,拆开检查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开机就不能摸,换了就好了,现在还在试机等客户来取机耶.收费360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这也许是HP的通病吧?

网友:
学习了。有经验大家一起分享了

网友:
是的HP机器就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好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