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系统.关机关不了.

楼主(2008-08-14):
科盟com-p4ipead主板能进系统,关不了机.IO为IT8711F-A.ATX第14脚3.8V直接进IO的第19脚.连到472电阻,电阻另一头应该是连117产生的3.3V.电池3.1V.POW有4.8V.进系统关机后14脚一直为低电平.IO换了.3.678晶体也换了还是不行.小弟表达不好.师傅们帮帮忙 看下有无修过此问题的.

网友:
BIOS 里面有进入电源设置。有一个要设置OFF才可以关机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那样的情况,BIOS也设置了,电源也换了,就是关不掉机

网友:
BIOS里也设置了.现在还是不行.

网友:
关不了机还和系统的电源模式有关,你在设备管理器中把计算机强制改为标准PC看一下!

网友:
摸摸南桥是不是发热严重,发热严重的话南桥挂

网友:
关不了机。
一般要设高级电源管理模式
还有一个是BIOS里有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