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

楼主(2008-08-14):
请教高手大部分机器的待机电流在多少才算是正常的待机电流那

网友:
0.01到0.10吧

网友:
0.10A是绝对不正常的,按照19V计算的话都到1.9w 了.不外界设备的情况下是0.03A才正常

网友:
楼上的别说的那么绝对/找个华硕的A2000试验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简直放屁 不懂要虚心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有道理 一般大部分的多是0.03 0.01 0.05 多 我见的还是0.03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