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说一下主板关机的理论。

楼主(2008-08-14):
磐正5B2D--845E主板两个简单的问题解决后最后XP关机黑屏后风扇照转。请教这快的主板电路。
黑屏

网友:
可能是电源坏了吧

网友:
试试能不能硬关机,如果能,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程序未装好,先重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也想知道哈看看哪位高手指条明路

网友(2008-09-17):
系统是新的。电源都是自己的。问题肯定在主板上。就想知道为什么关掉。已经碰到不少块这种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