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4200 加装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08-08-14):
老ze4200想要加装无线网卡,先请问能不能支持N卡,还是只要有minipci卡就都能上?还有天线问题,4200屏幕内有内置天线吗?如果有怎么接?谢谢!!

网友:
HP的笔记本是认无线网卡的,非HP原装卡会报104错误的!

网友:
天线的问题好解决,找2条线焊接在网卡上,在引到液晶屏的顶端就可以了.呵呵,效果很好的.还是尽量找个原装的无线网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