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可以开机`,但是CPU 内存全都没电(已解决)

楼主(2008-08-14):
我手上有一块客户拿来修的845的板```插上电源自动开机`但是诊断卡插上去`没反映换了PCI插槽也是一样..开机全板没电压``北桥一点温度都没..南桥比较烫手``           原本是以为电源不行``但是换了电源还是一样,,那个客户也老是催..现在弄得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已解决)

网友:
自动上电又加上南桥发烫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测量3.3VSB,看对地短路不/

网友: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显示 屏  显示吗 ?? 要,没有就是主板挂了!!  也就是烧东西了   主要表现  北桥 烧了!!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  对不对    在不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电压不对
看看北桥旁边那管子有没有输出1。5
没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