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 发烫

楼主(2008-08-14):
1117 发烫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请楼主尽快编辑贴子《已解决》
参考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1#pid479911
[
]

网友:
拆下集成网卡,测量一下3.3VSB对地电阻
如果短路那南桥坏了

网友:
就以个人以往经验来看破,多半上南桥挂了.

网友:
测试一下 中间的那个脚 是否对地 。。。

网友:
我查了一块,是集成网卡芯片,可是已经吹下南桥了,无法装回。

网友:
楼上的人 真牛
楼主 NQ发不发烫a呀

网友:
1117发烫,80%南桥挂

网友:
不要一动手就下SB

网友:
下好下`~装就麻烦了```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的
3.3V对地阻值003

网友:
查一下COMS跳线中间的那根对地是不是短路?

网友:
我看过了,没有对地短路,1117中间的那个角的对地阻值为001,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确定南桥挂了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不发烫的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网卡,声卡和I/O芯片是否有短路.我一般是看芯片旁边的小电容.如果没有那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如果是不加点的情况发烫很大可能是挂SB了 加点烫查一下AGP共电 我有很多845都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可参考这篇文章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3-1-6.html

网友:
拆下集成网卡,测量一下3.3VSB对地电阻
拆下集成网卡,测量一下3.3VSB对地电阻
如果短路那南桥坏了

网友:
原来是集成网卡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大部份是南桥问题。你把南桥拿下来1117就不会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