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80开机跑28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8-08-14):
昨天客户拿来一机子,刚开始是不触发,静态电流为0。14A
3V的对地阻值为38欧阻值偏小,单片机开机前发烫,故怀疑内部短路,更换单片机后静态电流正常,也
能正常触发,可不显示,诊断卡跑28,南桥,北桥旁的滤波电容阻值才4欧左右,是不是可以断定为短路?
因手上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些电容的原始供电是哪里, 短路了也不好测
求现在接下去最好的维修思路,请高手赐教。

网友:
开机不显,跑28内存没过呀,换内存看看那!

网友:
开机电流跑到什么位置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检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