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8-14):
一联想液晶,通电后,屏上蓝色,绿色,红色,白色。黑色轮流的变,中间还有一道,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
插上主机信号直接能过来,显示正常,可不插主机屏就那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没多哒影响吧 。。。

应该是 你的驱动程序出问题咯

网友:
刷MCU吧,试一下!

网友:
应该为老化模式未关造成的。进工厂模式里关闭老化模式!

网友:
是显示器的BUAN IN(老化测试)模式被打开了,只要进工厂模式关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