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及版主关于IBM T40 显卡的ATI9000的匹配问题。(已解决,结贴)

楼主(2008-08-14):
请教各位及版主关于IBM T40 显卡的ATI9000的匹配问题 ,最近接到一台T40笔记本花屏,显卡是ATI 9000 ,编号是:ATI 9000 M9-CSP32 216Q9NCCGA13FH,所以就订了相同的芯片,但来货的时候芯片是长得差不多,但编号却是:216Q9NABGA12FH, 装上去后机器开机跑81瞬间就关机了,电流在0.5A,拆掉显卡也是一样。怀疑是不是显卡不太一样。附上图片,高手指教下。 更换同样的显卡后问题解决笔记本修复完成。

网友:
216打头的编号要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你可以看到芯片的布局很多都不太一样了。

网友:
216打头的编号要相同,意思就是你这两颗芯片虽然都是9000,但是不能互换。

网友:
我从图片很明显的看到显卡不一样,估计是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楼主,你原来的故障只要重新焊一下就OK了,干嘛要换芯片呢?不明白。。。。。

网友:
T40的显卡太好坏了,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故障是开机 很花的那种花屏,看不到原来屏幕的任何信息,就是全部都是色块 。而且又是9000的显卡。所以我感觉加焊或者重植珠成功率不大,不知各位的意见如何。

网友:
换个7500试下呢,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啦!到底能换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找同样的显卡来试试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T40系列把显卡御掉不会自己关机的啊,我记得没错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更换同样的显卡后解决 ,

网友:
显卡问题

学习中,显卡坏了也跑的啊,不会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E:

T4系列的 7500的显卡就会继续跑的,但是像9000显卡 和9600显卡的是会断电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定显卡要注意了,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有铅和无铅的区别啊

网友(2009-10-24):
我也遇到了,一台DELL D600M,启动正常,正常进不去,一加载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安全模式能进。因为ATI9000显卡摸的全是红胶,大拆除时,显卡掉点了,所以换了一个如图中上面那个芯片,结果加电自动掉电。

网友:
换显卡第二行的编号要一样才可以的哦

网友:
以后换芯片要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