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PS/2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8-08-14):
接到一块GIGA主板 客户说键盘鼠标不能用..后来试了一下 第一次通电的情况下键盘在DOS下可以用.也就是可以进BIOS但是进了系统的欢迎画面 鼠标动一下之后就没用了 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 重起在DOS下键盘也不能用.小键盘灯常亮 必须断电后再开才可以用..开始怀疑是系统问题.换了块硬盘故障依旧..不插硬盘 只插了光驱GHOST版的 读光驱之后进去键盘依旧不能用 后拆下主板修 也都是按常规来换的 排容 排阻 和PS/2接口都换了 故障依旧..后来再启动 我试了下  把键盘拨下鼠标进系统之后鼠标使用正常 后来换了个USB键盘查上 发现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  很郁闷  只有I/O没有换了 客户急着用 我就让他拿走了   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吖  指教下......

网友:
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I/O 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鼠标接口旁边有个排容,拆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