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本人1台明基FP767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变压器烧坏,想改高压条可是灯管是3口的2根红1根白,我的是4口高压条,请问怎么改灯管口,求求各位大虾帮忙,给个建议!!!!!!!

网友:
我不明白是那屏是四灯管的还是三灯管,或者说只使用一个回路。

网友:
应该是两根灯管共了一个地线。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是两个灯管共用一个地线,你可以把你的两个地线接到白线的位置。不过你最好打开机器看看灯管,是怎么连的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
两根红的随便 接一根就可以了 .  另一根接白...

网友:
太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其实不必这样改动,直接买一个4灯宽口的高压条装上就行了,改动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绝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