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电阻识别

楼主(2008-08-14):
一块华硕K8N4-E主板时钟电路出了问题,在时钟电路上有一电阻X65检测时为50欧,不知这个电阻阻值为多大???

网友:
此50欧是打在二极管档上时测量的,蜂鸣长响!

网友:
应该是个阻值很小的电阻

看看位置在自己推断一下

网友:
看看位置在自己推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