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BIT KV-85 主板 每次启动都要清除CMOS 才能启动

楼主(2008-08-14):
我也刷过BIOS   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求教各位 怎么办

网友:
最近遇到好几块板子一进CMOS 设置就死机  只有清除CMOS 才能开机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见过一次 好象是接机箱的有个线多接了 只接RST和开关看看.我修的那个映泰的就是多接了一个LED等造成的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一块威胜的板子,每次开机就必须清一次BIOS才能正常起动,刷新BIOS不行,重写了BIOS换上也不行,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BIOS程序,电路,IO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换过晶振动..换过BIOS..换过IO..

多不行 ..最后把CPU换了就OK了

网友:
CPU 换了好几块了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块主板 每次启动都得清除CMOS  我郁闷死了 不 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遇到是保存 BIOS重启就死机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南桥虚焊,烤一下OK

网友(2008-09-22):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板子今天又来了二块
不知道如何修呀  BIOS也刷了    南桥也加焊了
就是不行呀
请高手帮忙

网友:
1.BIOS
2电池
3晶振,根振电容
4南桥

网友(2009-07-17):
我有一块板是AMD940的,拿来的时候是点不亮,清除CMOS之后,可以点亮,但只要设置BIOS保存之后,退重启后就点不亮了,再清除一下还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