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发烫

楼主(2008-08-14):
有一块杂牌845主板,CPU内核电压只有0.98V,北桥发烫,旁边2个MOS管也发烫,但是已经换过了,内存电压正常,请高手指教什么原因  开机诊断卡显示C1

网友:
板子正常工作北桥上有一定温度的
如果非常烫,在加上供电电压下降,供电端对地电阻值偏低.那就多半是桥挂了

你测量一下北桥供电管的对地电阻\输出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