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换cpu换出的故障到logo界面死机,检测卡当3d

楼主(2008-08-14):
asus p4b533换个赛扬dcpu不能自检,后再换回原来的cpu,到显示asus的 logo界面死机,检测卡当3d这是怎么回事,请帮忙
cpu

网友:
在IO上查一下有没有SKTOCC#这个信号,如果有,直接将这个信号接地试试。
另外,可以按一下F1或F2之类的键试试。

网友(2009-06-20):
键盘供电跳线问题.跳到5V即可!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到BIOS了重新设置一下 ASUS的板子 换东西就检测一变

网友:
首先CMOS放电
然后 看看是假死机还是真死机 。
然后 刷个BIOS
。。。很多动作可以做呢

网友:
我支持月饼的说法,先CMOS放电,再刷BIOS,入CMOS设置看看是否会死机,看看各个跳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