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D865PERL大板点不亮

楼主(2008-08-14):
昨天网吧老板拿了块intelD865PERL大板点不亮/
小弟上诊断卡开机显Fd.d0不报警,我压CPU座按复位键,主板跑EI报警了《没插内存》以为就是CPU座空焊了。
就拿去加焊了,可是加完后还是同样的故障,具体的故障就是按复位键有时能点亮,有时就是不跑码显Fd。排除了南北桥空焊,我怀疑是时钟芯片有问题,可我暂时没这种芯片,想让各位老大帮我看看是那里的问题,不知道那位老大有没有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INTEL的板子 刷BIOS试试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
是吗?
可是它有时也能点亮啊

网友:
还是虚焊比较大点~
座,SB,NB.

网友:
跑马刷BIOS,不跑马换I/O
真是经典啊,发贴之前请先参考同样的问题帖子

网友(2008-09-21):
复位一下CPU 能工作I/O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现在天天都修这种板子.这种情况大百分之九十是CPU座空焊了,我的店里每天都有四五块这种板子,好多是座空了,这是因特尔的通病,BIOS 主供电电压IC   3418八脚IC等在因特尔板上都是常坏的
谢谢指教~~我在越南做的  一天有好多板修 有好多问题解决不了
望各位高手加我 多多提点~~QQ:176390108谢~~~~~~~

网友:
估计是CPU座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