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垂直线是怎样形成的

楼主(2008-08-14):
一台15寸改装机,屏幕左边四分之一有一条暗红垂直线,比头发丝粗一点,用屏幕截图再打开看,却是正常的,好怪呢?大家说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屏的问题啊,老大,你截屏当然正常啦

网友:
屏坏了,先热压模块,不行再更换模块
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那要看你的技术了,最好不用热风枪,很容易吹坏屏显电路的,那可不太好办了。

网友:
唉...用着用着就今天突然看到,原有的暗红垂直线0.2CM旁又多了一条垂直绿线,完了

网友:
最好别动了,会越修越多的!
当然高手除外!!!

网友:
买个压屏线的电烙铁压一下吧 不过要小心点哦 小心把屏压坏了

网友:
看来只有用压平机修了。
修理费好象要150元
自已买一个也可以。不过要7万到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