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f56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B正

楼主(2008-08-14):
飞利蒲107f56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B正

网友:
飞利蒲107f56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B正尝急...................

飞利蒲107f56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B正尝急...................

网友:
我的也是不亮 +B 54V,说是MCU供电看看

网友:
+B只能说明变压器有输出啊,查各点的供电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