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4):
请教大家!
方正FG560-PE液晶偶有黑屏.黑屏时指示灯没,过一会儿就又可以正常使用,没发现有虚焊的地方,这会是哪里问题啊!
黑屏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某个管老化了吧!把可疑的拆下来查查!

网友:
高压控制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