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不加电问题

楼主(2008-08-14):
今天接到一台IBM T23的机器,故障现象为接上电源开机没反应,充电灯不亮
拆开机器后测得1631的21脚有16V电压,两个电感上也分别有3。3V和5V ,隐约听到主板上有好小的滋滋滋的声音,没修过笔记本,不知道从哪下手,有碰过这种问题的兄弟给个思路

网友:
跑一下开机键的线路看看。有滋滋的响可能是你的主板有虚焊或某个元件性能不良,主要查电感和电容。

网友:
T23 很大一部分来自电感的虚焊,反面边上有二个

网友:
应该是开机线路,如果是后面的电感会通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