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主机开机不进系统

楼主(2008-08-14):
修一联想主机故障为系统安装一切正常,但进入欢迎画面后就不进系统.
    用户送修时说已安装多个系统但就是进不了,开机试机如用户所说后重装系统如故,依次换电源.内存.清BIOS都不能解决.主板也查了没问题.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突然想到还有显卡没换过,于是找来一显卡换上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后再换此机显卡上机也能正常进入系统了.   晕!!!
      故障虽然解决了,但留下来的是为什么换一张显卡后进入系统再换回来就正常了呢,不得其解.还望高手指点指点,这其中是什么原因.

网友:
简单的解释就是原来的显卡接触不好,通过你的插拔排除了。另一个解释就是“怪怪的电子匪夷所思”

网友:
你用的是克隆版吗,如果是而且你又分过区,那可能是你的C盘没激活活动区

网友:
还望高手指点指点886

网友:
不是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我经常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
此显卡开始时与系统上的某个设备产生冲突,系统无法自动分配.启动失败.换卡后,系统为系统上引起冲突的设备分配了一个新的中断及地址.换回原卡后,不再冲突,顺利启动了.
这种现象以前我在装一些SCSI卡时经常见到.常用方法就是在安全模式里改中断然后试着启动.

网友:
没换显卡前安全模式一样进不去,都是在欢迎画面停,接触不好我想不可能,插槽显卡都清理过,这点是维修最基本的.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2009-10-03):
我也有一台、、
还没解决呢、、

网友:
那估计过一阵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经常遇到类似的毛病,点不亮,换个cpu,再换回去,换个内存再换回去正常,都遇到过

网友:
有些东西是解释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