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PE800 挑CPU,上电保护

楼主(2008-08-14):
客户说放了很久,再开就不行。是通电保护。。

我上假负载,测各对地阻值没什么异常,通电CPU也有复位。

上客户的C4 2.4G,VCORE对地才5左右,以为是CPU坏了,上自己的C4 2.0也是通电保护。把客户的C4 2.4拿另一台主机试可以正常使用。

最后拿了C4 1.7上去,代码可以正常跑到26..

用C4 2.4 和C4 2.0时, 如果不插4 PIN 电源插口,就不会开机断电。感觉是CPU供电的问题。。。

电源电路有ISL6556BCB HIP6601BCB HIP6602BCB ATXP6 ……

只是上面有几个芯片手头没有,怀疑ATXP6有问题,但不好在线测,开机老断。。

想请各位分析分析。。哪位大哥有这款主板的电源部分图纸请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感觉CPU供电应该没有短路如果短路的话,你上C4 1.7也会短电保护

检查一下U座,看是否有扩孔和空焊.因为C4 1.7 与C4 2.0 2.4的VCORE不一样,因此VID也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超版:上假负载不会断电,上C4 1.7可以正常开机。。

上C4 2.0 C4 2.4就是亮一下就断电了。。。

感觉也是VID不行,VID有连ATXP6,只是ATXP6没备件换,也不能上电测,比较郁闷~

我再看看它们的DATASHEET有没说明。。

忘了说明了,CPU座上盖拆开看了没有扩孔

网友:
有带灯测试座的话看下有断的线不

网友:
回楼主的问题,开机断电,不是保护,而是这个板若VCORE没有产生过,就会自动掉电,就这样设计的。
这个板子我修过很多,你首先检查VID线路,看有无扩孔,另外就是换掉6566, 还是不行,就干掉6566的EN脚相连的一个贴片三极管。我使用以上几种方法修复过N块此类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老孙:板子已经被客户拿回去了,先调换了CPU使用。如果再拿过来,就按您说的检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