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和谐振电容的代换

楼主(2008-08-14):
现在修了个板子 前置USB可以用但后置的就不可以用       后置的是被客户插断的   换过后点不亮   后又换晶振能点亮   但后置USB口不可以用   现在测量后置和前置的电压都是正常的5V  这个不会是桥坏吧    要是桥坏他应该两个都不管用      还有晶振上面的谐振电容怎么代换的   是更具颜色还是别的

网友:
是问题太菜了  没人愿意回答吗

网友:
这种问题高手点播一下吗

网友:
晶振上面的谐振电容,你就找坏板上的同位置的换啊,桥不是坏的啊,要是坏了,你的前面的USB也不能用.

网友:
谐振电容30p的就可以,肯定不会是南桥坏了,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我估计是后面的USB口 有断线情况
一 查下后面接口的 5V对地电压
二 查下中间两个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500-700

肯定是有线开路了

网友:
有单个的4个零欧的电阻两个电容都换过     线路也跑了直接进桥的也没有断线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悠澜客 -10 广告/恶意灌水
十万个V什么 -1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