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一块昂达754主板,给点意见,没思路

楼主(2008-08-14):
上假负载测电压都正常,CPU1。1V,但是一上真的CPU就保护,亮一下就黑了,但还能上电。也是亮一下,像保护一样,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各位兄弟给点意见吧,谢谢
cpu

网友:
哦~~试一下看看。

网友:
供电场管换掉看看.

网友:
一般这种情CPU的主供电IC坏的见得比较多。

网友:
你不上CPU看断电不
有些板子是因为识别CPU而自动断电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CPU座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型号是不是NF4S?如是基本判断是NF4单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