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有一引脚掉了,能否修复

楼主(2008-08-14):
RT,内存有一金手指丢掉了,上机跑C6,请各位老大有否修复过

网友:
从新上个金手指就可以了,再测测内存有没有坏芯片就可以

网友:
可以修的啊,这个论坛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你去看下了。

网友:
多谢上面两位老大,因为本人对内存维修还不是很懂,望见谅

网友:
此内存可以修复!用工业主板上面的金手指代换即可,代换时用美工刀割下一块大小相仿的金手指用胶粘牢即可!本人用此法修复一条使用至今无任何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工具,用2B铅笔修复也可以,铅是电的良导体

网友:
最好用导电银漆,效果最好!最快!只要平常不经常去插入插出的

网友:
其实这招并不高明,我接手的别人修过的内存里面,这是一个最烂的手法了。银漆经过插拨以后很脏的一片。不得不用刀片清除后再粘金手指。另外,如果是供电的金手指掉了,可以不修。修了这种金手指只是为了美观,并给客户一个心理安慰奖。粘了这种金手指,一般我是不用导线连接的,以免影响美观。

网友:
多谢贝贝的经验,贝贝是内存维修方面专家.
这条内存是因客户不正确使用导致一金手指烧掉,后来在我这里换了一条,把这条坏的留在我这里,看过论坛内存补金手指的方法,我试着弄一下,但都没成功,呵呵觉得自已太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