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电路

楼主(2008-08-14):
在查找一个故障资料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帖子,感觉讲得不错,摘抄到此,对学习维修新手们或许有些帮助,如有重复请版主删贴,呵呵.

简介:触发电路俗称电脑开机电路由ATX电源,门电路,南桥组成.

ATX电源篇:

⒈ATX电源简介: ATX电源插座顶视图.他总共有20个脚组成,而只有第9脚(紫色电源线+5V),第14脚(绿色电源线+5V)与触发电路有关连.GND(黑色)表示接地脚.

   ①.第9脚的作用:他是为主板上的触发电路供电的(为5V的待命电压).

   ②.第14脚的作用:他是工作控制脚(电压为3.5V-5V之间),当14脚电压为3.5V- 5V时候ATX电源不工作,当14脚为0V时ATX电源开始工作.

⒉ATX电源工作原理:把14脚变成0V就开始工作

⒊实验方法:先准备好一个ATX电源,插上电源.然后用铜线或其他导电体把插座上的第14脚与第15脚(是接地脚)连在一起(注:不要把插座插到主板上)使第14脚接地.你一按ATX电源开关.呵呵你的ATX电源里面的风扇是不是已经转了.有些ATX电源上不带开关的.你只要把他们一连接,他马上开始工作因为14脚一接地就变成0V了.

总结:知道了电源是怎样开始工作的,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触发电路是什么意思,触发电路就是在主板上由第9脚送出的5V电压通过各个部件的工作使14脚变成0V,电源就马上开始工作(注:只要把电源插座,插在主板上,第9脚就会产生一个5V的待命电压).

触发电路门电路篇

简介:门电路在前面的元器件课堂已经给大家讲过,在这里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个与触发电路相关的门电路→74系列非门电路.

⒈非门系列电路平面解析图: 它一共有14个脚,他的第7脚接地第14脚为电源输入脚(VCC)直接通向ATX 的第9脚.

⒉非门电路的工作原理:

①.电压一脚入 ,一脚出.

       电压输入脚:1,3,5,9,13

       电压输出脚:2,4,6,8,12

  ②.当第一脚输入的是高电压时,那第2脚输出的是低电压.当第一脚输入的是低电压时,那第2脚输出的是高电压.(高电压=有电压,低电压=0V电压)

⒊门电路在主板上的识别方法:表面标有74两个数字,有14个脚.脚位判断方法:目判→把表面的文字移到正位看,他左边的 第一脚就是起始脚.

手判→用数字表二极管挡测哪个脚接地,那脚就是第7脚.

总结:重点要知道他的电压是一脚入,一脚出.是高进低出,低进高出.他将与

南桥内部触发电路篇

⒈南桥内部触发电路简介: 南桥内部触发电路直接通向ATX电源第14脚,所以它直接起着控制第14脚电压的作用.整个触发电路构架都是围饶着它运做的,因为控制它代表控制第14脚的电压.

①.问→南桥内部触发电路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工作发挥他的作用呢?

答→1.它需要主供电为+3.3V电压 2.COMS的跳线帽上为2.5-3.3V电压 (三根跳线针,中间那根是直接通向南桥的) 3.晶振为32.768HZ的频率.符合了以上三大条件后南桥内部触发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发挥他的作用.

②.问→那主板上的南桥内部触发电路又是由谁来控制它的呢?

答→ 它是由电源开关上的排针控制的,当C和D(D接地)闭合的时候排钟就会送出一个OV的电压通过门电路转换再送到南桥内部的触发电路来改变14脚的电压.

⒉整个触发电路工作原理:当插上ATX电源后,ATX电源的第9脚送出一个+5V的电压,通过一个电阻后产生+3.3V电压分开两条路, 一条直接通向南桥内部(主供电),而另一条通过二极管 (二极管在这里起着整流,变化为单向导电的作用)再通过COMS的跳线针(必须插上跳线帽将他们连接)进入南桥,这时南桥外的32.768晶振才会起波.三大条件全部正常后你就可以用主板上电源排针来控制开机和关机了.

⒊主板上的电池作用→是用来保存COMS里的数据不丢失,因为COMS需要长期供电才能正常工作保存数据.当插上电源,主板上通过E点的电压大与电池电压,所以电池就发挥不了作用,当一拨开电源后电池马上送出3V电压补上.

总结:经过几堂课的讲解大家是不是已经明白了触发电路的原理,我想已经会有人开始会修主板不上电的维修了.还有要对大家说的是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因为主板的购架不同,比如他可能不通过门电路,用其他元器件(基本上用三极管等比较多)来改变南桥内触发电路.以上是P3的触发电路原理讲解,下一课为大家讲解的是 P4的触发电路原理.

P4触发电路篇

⒈P4触发电路篇简介:P4的触发电路是由I/O里面的门电路控制第14脚的,所以P4的触发电路应该在I/O内部。

⒉P4触发电路图工作原理解析:当C和D的排针闭和后就会输出一个电压他通过I/O内部的门电路转换进入南桥,再由南桥内部输出一个电压进入I/O内部的另一个门电路(控制14脚的门电路)由他来改变14脚的电压。

⒊在P4的主板中还有几款还是延用P3的触发电路,给大家简单分类一下

①.带触发电路的I/O有:83627 83637 8702 8711 8712 83977(一些P3上也有)8750不带触发

总结:当触发电路正常后ATX电源开始工作它的→1,2,11送出+3.3V电压

                                            4,6,19,20送出+5V电压

                                            10 送出+12V电压

                                            12 送出-12V电压

                                            18 送出-5V电压

送电过后约50MS--500MS第8脚又输出+5V的PG信号(POWOR GOOD)它是复位的源头,其他各脚接地。

注意:测电压的时候要红笔接地,测的比较准

对于这个帖子有不同意见的请跟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讲的是 台式机主板还是笔记本的主板!

网友:
楼主,为什么测电压的时候要红笔接地,测的比较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