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15的主板Fan error(风扇出错)已解决

楼主(2008-08-14):
一块HP815的主板,报Fan error(风扇出错)风扇是好 的,停在那里又不能跳过出,进不了系统,那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

原来是跳线冒掉了,按李小双的指点终于解决了,特别感谢李小双

网友:
用的是原装风扇么?是的话查下风扇速度检测电路。或者BIOS设置里把风扇检测关了

网友:
BIOS设置里没这项,我几乎把每项都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不是原装风扇,换新风扇也不行,再说原来用的好好的就搬动过一次就成这样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也遇到过 绿色方板......就把电源与IO间的一个PCWERR_FAN二三两脚用跳线帽跳上即可....(靠IO这边的两个脚啊,)

网友:
是POWER_FAN啊,我手上也有这样的板.是问那个800问出来地...开始也折磨了好长时间啊...!!!

网友:
是原装机的话,有些要用原装风扇的,有些可以在CMOS里关掉ERROR提示

网友:
兄弟真是高人,按兄弟说的终于解决了,论坛里真是高手如云啊太谢谢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