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加电不开机,第一次修这机器谁知道(已修复)

楼主(2008-08-14):
4010的机器 以前没修过这个机器  待机电流正常  开机加电到0.67左右就停止了  风扇一直转
MAX1999  MAX1715都没问题   有谁修过?给点建议
----------------------------------------------------------------------------------------------------------------------
北桥加焊一次成功 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
电流有几次跳变?CPU供电多少?是CPU没工作还是不过内存?换CPU试试先。

网友:
从做北桥好了。就是它爱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