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8-08-14):
  一般情况下我们能修好80%左右的主板:像电容,IO芯片,MOS管等,我接下来说几个常见的:
  有一次修个主板,478的,先不上CPU和内存,通电量电压,都正常在上CPU和内存,数码卡跑多少忘了,就是在哪里停住了,电压正常,南桥不烫,接下来一个一个芯片摸过去,当摸到网卡时发现特别烫手,想来一定是这个问题,就用风枪吹了下来,通电一切正常。
  前几天又修一块,上电就南桥很烫,我就和他说修不了,买个新的吧。他就买了一个回去了,我想反正没事就看看,发现在显卡的下方有个MOS管,颜色都有点蓝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就吹了下来,上了个3055,没想到上去就OK跑码了,哈哈,现在我工作的地方就用这个主板了。
  公司里有块华硕的板还在保内,我没修,经理拿去保了回来说PS2找不到,叫我看下,好修就修了,跑来跑去受不了。那我就看了一下,保险没坏,但上电只有1.5V左右,断电跑线路,到5V跳帽处发现的问题,跳帽都有点霉了,发青了。换了个就OK了<---华硕很多板有这问题

网友:
华硕5V跳帽极少发霉

以后特别注意中,谢谢

网友:
像现在的主板,只要不是坏桥,大多数的人都能搞得定,所以现在修台式机板不得钱的主要原因啊.

网友(2010-02-02):
常见故障~~现在如果要换南北桥,现在的客户很多都不想要了,直接换。。

网友:
是呀,主板有些故障出得让人意想不到。

网友:
如果做桥的报价能到50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要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