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实达的17CRT!右边图像压缩问题!

楼主(2008-08-14):
一台实达的17CRT!右边图像压缩问题?我刚开始研究,还望各位老大不吝指教!

网友A:
另外还有一台飞利浦170S5的机子。用一二个小后就掉电了,开不了机,过个半个小时又可开。一切又正常。还望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行扫描电路有问题,行信号不同步.

网友:
显示器出现左右压缩一般都是由校正电路引起的。仔细检查校正电路特别是发热比较严重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一台飞利浦170S5的机子。用一二个小后就掉电了,开不了机,过个半个小时又可开。一切又正常。还望指点。。。。

用久了出现问题。注意一下行管的温度是否异常。另外,飞利浦显示器的按键容易出问题。也会引发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