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不开机

楼主(2008-08-14):
笔记本不太多 经验比较少.前几天接了一个方正的笔记本 忘了型号..好象是D885T什么来着...接到手的时候发现别人拆过但没动过  不触发 插上电发现静态3v/5v未出 静态电流0.00 按开关无反应..量对地质发现静态3V已对地.后先怀疑电容 拔掉所有相关电容都没用 后来怀疑单片机 取下之后果然是单片机短路. 后进货换了一个 好象也是拆机的单片机,换上之后能触发 静态电流.0.01有3V出来 触发之后静态电流0.07 然后量各电感电压 发现只有静态 3V/5V出来 有两个 接3v/5v的MOS管 怀疑应该是平转平 静态转动态的..但是控制脚无电压...在找不到控制脚通向的地方情况下 直接短接DS 后来出来两组电压..1.25内存上拉  和1.02应该是辅助CPU的 但是内存供电和CPU核心怎么都出不来  不知道是不是 还是单片机的问题 有人说里边有资料  请教是不是哟..

网友:
楼主不是修本本的  还是给别人修吧

网友:
单片机和南桥呀  仔细查一下